爱普生LS3-401S机器人问题
Wrzong。

楼主(2023-05-24):
如图所示我们有一台爱普生机器人在开机回归原点过程中会报5054电动机过程,第三电机,测试了红色这一部分在机器上滤波器输出只有0.7V,电压低导致制动器无法正常工作,开始以为是这个问题,后来把这个滤波器带着 制动器用开关电源测试均正常,而在机器上又不行,所以很纳闷是滤波器跟制动器的问题,还是机器上机器人发出来的24V出了问题,虚电,之前也有测试滤波的上一级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A:
顶部有个第三轴制动解除按钮试下能否打开,注意你的夹具突然下落会砸到东西。

Wrzo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部有个第三轴制动解除按钮试下能否打开,注意你的夹具突然下落会砸到东西。...



现在按这个按钮都没反应了,在送电的状态下,我记得之前是有反应的按按钮的时候第三轴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