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准备买单相转3相电源,喂牛使用粉碎机

楼主(2023-05-24):
家里准备买单相转3相电源,喂牛使用粉碎机

这个因为国家电网只给了单相电(电表40A,也就是最大8KW左右),现在粉碎机最低需要5.5KW动力,郁闷

网上有那种单相转3相380电源,那个有使用过的吗?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单相变频器不能用了,5.5KW电机是角接。如果4KW以下电机用单相变频器最好,电机改角接,直接连接单相变频器,多好。

选个三相输出的UP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变频器不能用了,5.5KW电机是角接。如果4KW以下电机用单相变频器最好,电机改角接,直接连接单相变频器,多好。选个三相输出的UPS吧!...



3相输出的UPS,价格估计太高了!而且需要的是单相220输入3相380输出的UPS,这个估计只有定制——价格肯定无法接受!!

网上有一种单相220输入3相380输出电源(应该是高频逆变),价格在3000左右,远高于同样变频器,考虑到电价差异:农村动力电价格1.2元家用电价格0.67元,只能咬牙买一台这种电源了

网友A:
还是变频器便宜,变频器+变压器也不会超过1000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单相变频器不能用了,5.5KW电机是角接。如果4KW以下电机用单相变频器最好,电机改角接,直接连接单相变频器,多好。选个三相输出的UPS吧!....



380V负载,可以采用变频器+升压变压器获得。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经升压变压器220/380变成三相380V。

这种方式我运行过小电机,只是试试,不知道长时间运行怎么样。

楼主:
问题现在市面售卖变频器,单相220V功率最大3.7千瓦,而且现在大多数都是没有现货,甚至干脆只有2.2千瓦的,这个很郁闷啊,至于Ups 那个电池组都是至少几千块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现在市面售卖变频器,单相220V功率最大3.7千瓦,而且现在大多数都是没有现货,甚至干脆只有2.2千瓦的,这个很郁闷啊,至于Ups 那个电池组都是至少几千块钱...



X宝有啊!咋没浏览一下。我10年前买过4.0KW,不到500元。Pdd便宜,品种多,去看看。

买变频器不要挑品牌,只要价格美丽就行。简单技术,家庭妇女有把螺丝刀就能生产,板子、IGBT都有专业供应,质量一样。

网友B:
功率太大,应该没有这种转换器。还要考虑供电电流,用几方的线

楼主:
本来想买最少7.5KW的那种较大的饲料粉碎机[需要申请三相电力,接口费电力部门总计要6K:电表、进户铝线缆(不配铜线缆,说什么架空主线是铝线必须配置铝线,铝线进户也就是40米左右——架空部分才30米左右,)],同时动力线电价与家庭使用电价差不多翻倍

楼主:
家里用8KW烤箱完全没有问题,电表是40A确认了,带12KVA电焊机也没有问题(电焊机属于非连续性负载),用7.5KW电机应该完全可以负载;大不了用该电机不要再用其余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