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用外接网口连接控制器与Sysmac Studio 连接异常怎么出

楼主(2023-05-24):
笔记本不带网口,买了个USB转网口接头 ,与欧姆龙软件连接断断续续的,能够ping的上 ,求处理方式

网友A:
利用极路由,通过无限网络与PLC进行通讯,设置无线网卡  极路由的无限网络与PLC设置成统一网段,PLC与触摸屏等插入极路由,当交换机使用就可以了   出差调试都可以用极路由 USB供电 很方便!

网友B:
笔记本不带网口干这一行恐怕是非常的不方便啊,你买了个扩展模块为什么不买个TYPE-C转网口的呢,或者雷电口转网口的,你不带网口一定是个商务轻薄本,所以雷电口扩展速度还是可以的,只是这样的扩展坞比较贵。

其次就是楼上所说的无线方式,需要注意的是无线路由要关闭DCHP功能,这时笔记本无线网卡的IP要和PLC在同一网段,将PLC插入无线路由LAN口,笔记本连上WiFi,然后打开PLC编程软件,选择无线网卡驱动搜索设备,为保险起见,最好手动输入PLC的IP地址搜索,然后就可以用无线的方式连接PLC了。

网友C:
装个虚拟网口试一下,USB转的只是协议相同,可能硬件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