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1P2与发那科机器人走EtherNet IP通讯

楼主(2023-05-24):
NX1P2与发那科机器人走EtherNet IP通讯

1.怎么将Bytes格式转成BOOL形式?

网友A:
直接在PLC里建BOOL的数组,导出的格式就是BYTE的

网友B:
image.png这个两个指令可以转

网友C:
在全局变量里建bool类型的数组,全部注册后位布尔,你需要与发那科机器人内存大小对应

网友D(2023-06-30):
相关资料:https://www.aihe-tech.com/col.jsp?id=107

网友E(2024-09-05):
不用转,要用变量BYTE的.后面的位

如  byte.0就是bool了

网友F:
如果是欧姆龙NJ系列的PLC可以不改变通讯配置情况也可以实现拆分,使用数据类型的联合体进行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