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连接昆仑通态触摸屏案例

楼主(2023-05-25):
本案例是欧姆龙PLC通过稳联技术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连接昆仑通态触摸屏配置案例,所需设备:

欧姆龙CP1L型PLC、稳联技术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昆仑通态触摸屏。

1、使用方法:首先打开欧姆龙PLC软件,添加对应的PLC,设置号设备名称、设备类型、网络类型;

2、然后需要设置主站对应的的IP地址;

3、选择CPU对应的EIP模块;

4、设置模块参数,添加单位设置单元号以及相对应的IP地址等;

5、设置好对应通道后打开Network Configurator软件;

6、安装网关的EDS文件;

7、将设备装入组态并设置好对应IP;

8、设置输入输出的字节数长度;

9、下载组态至PLC,打开昆仑通态触摸屏的配置软件,新建一个TCP转发设备;

10、然后开始设置转发参数;

11、点击设备窗口端口号设置为502;

12、然后到此MCGS端已经结束了打开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配置软件,选择新建项目,

选择EIP-MTC;

13、设置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的EIP侧IP地址;

14、设置ModbusTCP侧的IP地址(与ModbusTCP设备保持同一网段即可);

15、添加ModbusTCP服务器的IP地址;

16、添加需要使用到的功能码本例为03功能码读保持寄存器。寄存器读取数量为4,下载配置到

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后重新上电即可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