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smart IO模块看过来

楼主(2023-05-25):
SMART IO模块现货供应,使用方法与西门子SMART IO一致,通过总线连接扩展,不占用点位,不占用接线端子,接线方式与西门子的一致,完全可以与西门子IO模块混用,可以说是完全兼容西门子IO模块。
可直接替换原装模块使用,可搭配西门子 SMART SR/ST 系列 CPU 使用。Smart

楼主:
欢迎咨询V    Dalianwinbest

网友A:
把主机搞出来,让鬼佬无路可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主机搞出来,让鬼佬无路可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主机搞出来,让鬼佬无路可走



profinet io马上也将上市了 可以兼容西门子io以及国产io

楼主(2024-03-15):
KeyWord:S7-200 SMART系列    数字量    模拟量    扩展模块
大连德嘉出品的S7-200 SMART系列数字量和模拟量扩展模块,其接口均与西门子原装模块一致,使用及配置方式 (包括接线端子方式)也与原装模块相同,可直接替代西门子原装模块使用,与西门子S7-200 SMART SR/ST系列 CPU完美兼容,与西门子原装的SMART系列IO模块可混合兼容使用,性价比极高!尤其AQ04,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们的接线方式是与原装完全一致的。

楼主:
大连德嘉出品的S7-200 SMART系列数字量和模拟量扩展模块,其接口均与西门子原装模块一致,使用及配置方式也与原装模块相同,可直接替代西门子原装模块使用,与西门子S7-200 SMART SR/ST系列CPU完美兼容,与西门子原装的SMART系列IO模块可混合兼容使用,性价比极高!

楼主(2024-10-08):
ET200SP 没有您想象的那么难,德嘉ET200SP CN 系列支持标准 Profinet IO Device 设备通讯。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带有 双网口系列),支持 RT 实时通讯模式。 ET200SP CN 系列主要功能是将西门子或德嘉系列 Smart200 IO 模块连接到 S7-1500/300/1200/200SMART 上 , 作 为 Profinet IO 来 使 用 , 可 替 代 西 门 子 ET200SP(IM155-6PN ST)使用,硬件组态完全一样,只是实际硬件换成西门子或德嘉系列 Smart200 IO 模块,GSD 文件使用西门子 ET200SP 文件,只要输入输出类型和通道数一 致即可,对于模拟量信号类型(如:+/-10V,0-20mA 等)可通过 ET200SP CN 系列接口 模块组态插件填表式完成,非常简单。 另外 Smart IO 数字量输出可以使用继电器类型的,西门子 ET200SP 没有该功能。
具体使用方法可参阅www.dl-winbest.com/download/Product%20manual/ET200SP%20CN系列用户手册V2.01.pdfef850c3751eafabde07def63b9b1d171_5a417c1be16a403b87b5c7b68a5bbf87_w_20230627132939.png867657dea27582b553fe571d03dad660_ca7b68163a45286529a838c28ca8cbff00984396.jpg

楼主(2025-04-08):
柜子整体出图,有了PN接口模块,使用SMART PLC也可以做中型项目了

楼主:
西门子ET200产品家族最新发布的一款一体式远程I/O系统,支持PROFINET总线,需要博途V17及更高版本。

本体集成IO:36路DI输入和24路DO输出, 可灵活扩展,最大支持扩展6个S7-200 SMART模块, 带有一个网口。

大连德嘉有一款ET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可完美替代:

优点对比如下:

1、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带有双网口系列),支持 RT实时通讯模式。

2、接口模块设计结构紧凑小巧灵活,带有独特设计倾斜双网口,便于插拔。

3、可灵活扩展,最大支持扩展12个S7-200 SMART或德嘉Samrt系列模块

4、TIA Portal上无需另外安装GSD文件(使用ET200SP自带GSD文件)。

楼主:
客户有一个项目需要采集DI128、DO64、AI12、AQ8这些点的数据

CPU想采用200smart的CPU,但是200smart的CPU本身自带的点数有限,并不能完全满足客户的采集要求。

于是我们结合了大连德嘉用于扩充IO模块数量的ET200SP CN接口模块产品,帮客户配置了如下方案:

实物配置图如下

楼主:
一台ST30 CPU,后面居然挂接了32个Smart IO模块。

客户使用了大连德嘉的ET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后面又扩充出4个远程IO分站(客户使用的型号为ET200SP CN-200A,该型号支持扩充12个Smart IO模块。

看来用200Smart 也可以干更大的项目了。

楼主(2025-05-08):
现场应用案例项目实拍图
客户使用的是大连德嘉接口模块,型号:ET200SP CN 1500,PLC使用S7-1500带4个ET200SP CN 1500接口模块,现场电控柜实物实拍如下,目前已在现场稳定运行近两年。

楼主:
客户使用的是大连德嘉接口模块,型号:ET200SP CN 1500,PLC使用S7-1500带4个ET200SP CN 1500接口模块,现场电控柜实物实拍如下,柜内干干净净,目前调试成功已经应用在项目现场!
ac5361e8fd614100e36c17d9aaf19aa7_e72561f1330943ee9749f849092197e0_w.pngce3d16efa954326a17ca6b576bc49654_2490df968b30461893397b13205da7da_w.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