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CompactRIO 开发指南第六章38

楼主(2023-05-27):
LabVIEWCompactRIO 开发指南第六章38

了解数据如何在模块硬件组件和LabVIEW FPGA框图之间传输,可以帮助开发更好的程序并更快地进行调试。本节介绍不同的硬件体系结构,模拟和数字C系列I/O模块以及如何与每个模块通信。这些模块通常用于测量或控制信号,符合这类要求的型号:NI92xx、NI93xx或NI94xx。

下面列出了本节中使用的一些基本术语。

ADC—模数转换器。转换输入模拟信号(通常为电压)的分立元件转换为数字表示。前端电路,也称为信号调理,用于转换现实世界模拟信号进入ADC设定范围内的电压电平。

DAC—数模转换器。将数字值转换为模拟值的分立元件。模拟输出通常是电压,但如果添加电路,则可以将其转换为电流值。

仲裁-提供一个请求优先级,同时使所有其他请求等待的过程。

抖动-循环程序结构的多次迭代之间的周期不一致。测量为经历的最长期限与要求的名义期限之间的差异。

LabVIEW FPGA通信节点

可以使用三个图形功能块来与LabVIEW框图中的模块进行通信。在较低的级别,这些编程接口因硬件体系结构差异而异。例如,图形从AI通道0检索数据的功能块看起来都相同,即使在较低级别,原始FPGA也是如此模块之间的通信不同。这种抽象减少了开发时间,并提供了开放支持多个机箱和模块组合的环境。与C系列模块通信的三个主要功能块是I/O节点、方法节点和属性节点。

图6.1.LabVIEWFPGA的I/O节点、方法节点和属性节点视觉上有细微的差异。

I/O节点

从硬件通道获取数据

读取校准信息

设计为模块的“瘦”接口(换句话说,最少的数据或时序操作)

阻塞循环,直到数据可用

不能用于SCTL(并行数字线路的I/O节点除外)

图6.2.I/O节点选择菜单和设置为通道AI0的I/O节点

方法节点

调用特定模块集特有的功能

当方法涉及多个参数时使用

示例包括:

等待数字线路上的更改

在NI9205C系列模拟量输入模块上触发

图6.3.在NI9205上设置电压范围的方法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