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FC语言讲解

楼主(2023-05-27):
请问AND这样用的意义,这样能触发后面的信号吗

网友A:
不能触发后续信号,这就是这样写的意义。

HAVE FUN!

网友B:
好像可以吖,1&&1的非,AU在0和1变化时在某一瞬间没准会出现1&&1的情况,类似于上升沿这种效果,测试会触发后面的计数。

网友C:
就是把他屏蔽掉了,暂时不用这段程序吧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屏蔽先暂时不用,下次需要再把非条件去掉直接用,省的下次重新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