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交通灯

楼主(2023-05-28):
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设计

起动后,南北红灯亮并维持30s。在南北红灯亮的同时,东西绿灯也亮,东西绿灯亮25s后闪亮,3s后熄灭,东西黄灯亮,黄灯亮2s后,东西红灯亮,与此同时,南北红灯灭,南北绿灯亮。南北绿灯亮25s后闪亮,3s后熄灭,南北黄灯亮,黄灯亮2s后,南北红灯亮,东西红灯灭,东西绿灯亮。依次循环。

设计要求:(1)首先对可编程序控制器(PLC)的产生与发展、主要性能指标、分类、特点、功能与应用领域等进行简要介绍;2)设计选用西门子S7200 系列PLC,对其I/O口进行分配,列出PLC控制程序

西门子不怎么会,只会三菱的,求大神抽空帮搞一个

网友A:
貌似毕业设计都做这个

网友B:
第一段第一列的是SM0.0是常通触点,应使用启动脉冲SM0.1

网友C:
最好SET和RST成对出现,本来很简单的程序搞那么麻烦

网友C:
计时加比较几步程序就搞定的事情,搞那么麻烦

网友D:
这一看就是大学生实训课的课题,三菱会西门子没道理不会啊,照葫芦画瓢也画出来了。

网友E:
三菱会,先用三菱的编好通过。再用西门子的修改就行了。

网友F:
第一段第一列的是SM0.1

网友G:
这种程序西门子的入门手册就有吧,很初级的例程

网友H(2023-07-14):
Network 1:   LD [IN1]   // 如果南北红灯亮,则执行下面的逻辑   = [OUT1]   // 南东西红灯亮   TON T1, 30 // 设置计时器T1为30秒   Network 2:   LD [T1]    // 如果计时器T1计时完成   = [OUT2]   // 南东西绿灯亮,并开始计时25秒   TON T2, 25 // 设置计时器T2为25秒   Network 3:   LD [T2]    // 如果计时器T2计时完成   = [OUT3]   // 南东西黄灯亮,并开始计时3秒   TON T3, 3  // 设置计时器T3为3秒   Network 4:   LD [T3]    // 如果计时器T3计时完成   = [OUT1]   // 南东西红灯亮,同时南北绿灯亮,并开始计时25秒   TON T4, 25 // 设置计时器T4为25秒   Network 5:   LD [T4]    // 如果计时器T4计时完成   = [OUT3]   // 南东西黄灯亮,并开始计时3秒   TON T5, 3  // 设置计时器T5为3秒   Network 6:   LD [T5]    // 如果计时器T5计时完成   = [OUT1]   // 南东西红灯亮,同时南北绿灯亮,并开始计时25秒   TON T6, 25 // 设置计时器T6为25秒   Network 7:   LD [T6]    // 如果计时器T6计时完成   = [OUT3]   // 南东西黄灯亮,并开始计时3秒   TON T7, 3  // 设置计时器T7为3秒   Network 8:   LD [T7]    // 如果计时器T7计时完成   = [OUT1]   // 南东西红灯亮,同时南北绿灯亮,并开始计时25秒   TON T8, 25 // 设置计时器T8为25秒   Network 9:   LD [T8]    // 如果计时器T8计时完成   = [OUT3]   // 南东西黄灯亮,并开始计时3秒   TON T9, 3  // 设置计时器T9为3秒   Network 10:   LD [T9]    // 如果计时器T9计时完成   = [OUT1]   // 南东西红灯亮,同时南北绿灯亮,并开始计时25秒   TON T10, 25 // 设置计时器T10为25秒

网友I(2024-01-25):
课本上好多都有的,看看教材,基础的,首先逻辑要搞清楚,借助工具搞的,看看

//定义输入输出   DATA_BLOCK DB1   DB1.DBD0 = 1;       //南北红灯   DB1.DBD1 = 2;       //东西绿灯   DB1.DBD2 = 3;       //东西黄灯   DB1.DBD3 = 4;       //东西红灯   DB1.DBD4 = 5;       //南北绿灯   DB1.DBD5 = 6;       //南北黄灯     NETWORK 1   LD [DB1.DBD0]   //南北红灯亮   = [DB1.DBD4]   //东西红灯亮     NETWORK 2   LD [DB1.DBD1]   //东西绿灯亮   = [DB1.DBD5]   //南北绿灯亮   TON T0, 30      //设置计时器T0为30秒     NETWORK 3   LD [T0]        //计时器T0计时完成   = [DB1.DBD2]   //东西黄灯亮   TON T1, 2       //设置计时器T1为2秒     NETWORK 4   LD [T1]        //计时器T1计时完成   = [DB1.DBD4]   //东西红灯亮   LD [T0]        //重置计时器T0   = [FALSE]     //关闭计时器T0     NETWORK 5   LD [DB1.DBD3]   //东西红灯亮   = [FALSE]      //关闭东西红灯   AND [NOT [DB1.DBD5]]  //南北绿灯不亮   = [FALSE]      //关闭南北绿灯   = [TRUE]       //启动计时器T2   TON T2, 25      //设置计时器T2为25秒     NETWORK 6   LD [T2]        //计时器T2计时完成   = [TRUE]       //南北黄灯亮   AND [NOT [DB1.DBD4]]   //东西红灯不亮   = [FALSE]      //关闭东西红灯   AND [NOT [DB1.DBD5]]   //南北绿灯不亮   = [FALSE]      //关闭南北绿灯

网友J:
具体的程序编写涉及到具体的控制逻辑和工艺流程,需要确保程序中的地址与实际物理连接点一一对应,以确保动作的正确性。

网友K:
基本的,课本中都有,会三菱,西门子也差不多的

网友L(2025-01-19):
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