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xa变频器外接两个电位器怎样接?

楼主(2023-05-29):
一台g12xa变频柜已经外接一个电位器,接的是1.3.4端子,现在为了控制方便,在plc柜上也要接一个电位器,控制变频器,请问是接1.3.4端子,还是1.10.11端子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两个电位器同时控制一个电机转速?有二个电位器的接线端子,参数设置上一定会有选项让你选择其中一个,或通过数字端子给信号转换,不可能用二个电位器一起控制转速。

网友B:
应该是两个模拟量给定通道“二选一”;①通过接线实现;②通过数字量“DI”实现通道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