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不显示连接地址

楼主(2023-05-29):
下面的因不在一组里,没有显示连接到哪里,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双击,左上角的“显示”,“新建”,选择你想要显示的内容

网友B:
关联参考隐藏了吧

网友C:
没有见过,学学

网友D:
检查是否有多处使用,要“有头有尾!”关联才会出现

楼主:
要手动修改上级位置信息

网友E(2023-08-12):
感谢楼主分享,其实显示的链接地址在就属性上的显示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