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flex E190伺服器通过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与西门子PLC1200通信

楼主(2023-05-29):
本案例是EtherCATProfinet网关连接Microflex E190伺服器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开疆智能EtherCATProfinet网关一个,Microflex E190伺服器一台。

拓扑图

1、首先我们在西门子博图中进行组态,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

2、点击右侧“...”从查找GSD所在文件,安装至成功;

3、找到EtherCATProfinet网关模块进行组态;

4、设置EtherCAT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设备名称需要将自动生成取消勾选并手动输入简短不带有/*-、这类特殊符号;

5、设置EtherCATProfinet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6、下载组态到PLC

7、打开EtherCAT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ECAT设置;

8、新建项目选择PN2ECAT

9、配置软件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博图一致,左侧博图EtherCATProfinet网关IP地址和下方的PROFINET名称要和右侧的配置软件完全一致;

10,在设备列表中查找并选定所需设备;

11、对Microflex E190进行参数配置,Sm2-Rx PDOs对应下方所添加的参数;

12、配置完成后进行连接步骤;

13、点击菜单栏中的操作,再按照下图操作即可;

14、直接对对应的IQ地址读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