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K210系列PLC使用中IP地址丢失

楼主(2023-05-30):
各位大神,有用过和利时LK210系列PLC的吗?

IP地址丢了,能找回吗?怎么操作哇?求助求助!

网友A:
将站号(即 CPU 上的拨码开关)设为预留站号 9,复位控制器或断电再上电,迅速将钥匙开关拨到 PRG 位置。注意操作完请将站号(即 CPU 上的拨码开关)和钥匙开关设为正确位置。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站号(即 CPU 上的拨码开关)设为预留站号 9,复位控制器或断电再上电,迅速将钥匙开关拨到 PRG 位置。注意操作完请将站号(即 CPU 上的拨码开关)和钥匙开关设为正确位置。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啊,感谢感谢!

我试一下~~

网友B:
您好,您的问题解决了吗?若还有问题随时联系,或者拨打和利时PLC热线电话,谢谢!

网友C(2025-08-29):
各位大神,有用过和利时LK210系列PLC的吗?

初始默认地址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