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选型

楼主(2023-05-30):
公司要上一个新项目,DCS控制系统不知道怎么选择,我们以前用的是上海新华的,新项目不想用了。想在和利时与中控之间选一个,中控的JX-300XP、ESD-700、和利时的K系统,这三个系统哪个比较好?大神给对比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给分析下吗?

网友A:
没用过dcs     国内的就那么几家。

网友B:
推荐使用中控的,我们有合作过

网友B:
ecs-700适合大型化工项目,JX-300XP在小系统上用

网友C(2023-07-27):
DCS的选择,国内好的就两家,和利时和中控,想用价格便宜点的有杭州优稳,南京科远。我们经常做项目,和利时和中控都可以,中控的项目小的选用XP300,项目点多用700,控制器带的物理点数多,下装方便

网友D(2023-09-14):
小项目也可以用和利时,我们单位两个项目分别上了XP300和和利时K。和利时的反而便宜2万多,软件操作起来基本差不多。看机柜当然是和利时的高大上,和利时的K应该和中控700是一个级别才对。感觉XP300的鸡笼结构要掉一个档次,以前和利时的也 是机笼结构。性能可靠性什么的都差不多,K-CU11支持1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