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个啥类型的电机啊

楼主(2023-05-31):
图一式电机外壳、图二是该电机的转子、可以直接与定子分离并且跟输出轴连接。

网友A:
从图片看像是一个螺杆泵的电机转子,另一端应该是齿轮

网友B(2023-12-19):
感觉像VEW带摩擦盘的电机,通过调节摩擦盘面的大小实现调速

网友C(2024-02-28):
应该是个泵类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