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ModbusRTU轮询通信,读轮询写优先该怎么写程序呢

楼主(2023-06-01):
大神们ModbusRTU轮询通信,读轮询写优先该怎么写程序呢

网友A:
我常用的轮训方式有三种,下面以西门子1200为例

  1. 时间轮训,这种最常用也比较稳定,通讯时间可调,下图中可见;

  2. 移位轮训,本质上是时间轮训,形象点可以理解为流水灯的模式;

  3. DONE、ERROR轮训,就是将第一个通讯的完成位和故障位作为第二个通讯的开始,优点是通讯速度很快,缺电是比较容易通讯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常用的轮训方式有三种,下面以西门子1200为例1、时间轮训,这种最常用也比较稳定,通讯时间可调,下图中可见;2、移位轮训,本质上是时间轮训,形象点可以理解为流水灯的模式;3、DONE、ERROR轮训...



我用的第三中完成位来触发下一个的通信轮询,通信太多读写在一起,有一个通信不上就会卡死,或者说轮询的时间太长,写入指令会要很长时间。

网友B:
读操作轮询执行,每次读操作执行完成后判断有没有写操作,如果有写操作,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写操作,执行下一个读操作,依次循环。那么写操作就要预先暂存,将写操作数据暂存,然后预写标志位置位,这个时候一次读操作完成后就去判断这个预写标志位,如果置位就去把写操作执行标志位置位,去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置位,那就顺序执行下一个读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常用的轮训方式有三种,下面以西门子1200为例时间轮训,这种最常用也比较稳定,通讯时间可调,下图中可见;移位轮训,本质上是时间轮训,形象点可以理解为流水灯的模式;DONE、ERROR轮训,就是将第一...



初始化完成位用来启动第一个触发,第一个完成位启动第二个触发,第二个触发又去触发第一个,然后就是搞个超时,如果第一个完成位超时就启动第二个,不受第一个通信异常影响

网友D:
写优先难一些,将输入与历史值比较,一样就跳过。不一样就先写。

网友E:
如上图,先写再读,每个周期都这样,需要写入就写,不需要就原值写入。这优先不优先的不就是谁先被执行吗?

网友F: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9/870478/870478_1.shtml

关注这位大佬  关育谋   都是Modbus相关学习教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读操作轮询执行,每次读操作执行完成后判断有没有写操作,如果有写操作,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写操作,执行下一个读操作,依次循环。那么写操作就要预先暂存,将写操作数据暂存,然后预写标志位置位,这个时候一...



不错!我也有遇到这种情况,想不通怎么解决定时读和偶发随机写会导致冲突的问题,这个方法受教了。后续做上位机也需要这种理念,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zhangleiChin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我常用的轮训方式有三种,下面以西门子1200为例时间轮训,这种最常用也比较稳定,通讯时间可调,下图中可见;移位轮训,本质上...



没毛病,通信多的话总回有些延时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操作轮询执行,每次读操作执行完成后判断有没有写操作,如果有写操作,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写操作,执行下一个读操作,依次循环。那么写操作就要预先暂存,将写操作数据暂存,然后预写标志位置位,这个时候一...



谢谢,大神讲解,我去研究下程序改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9/870478/870478_1.shtml 关注这位大佬  关育谋   都是Modbus相关学习教程!...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整这么复杂做什么?写优先每个轮询周期都让他优先不就得了?对于PLC的梯形图扫描周期来讲,他是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的扫描的,你只要保证写操作在读操作之前被扫描那就是写优先啊。如上图,先写再读,每个周期都...



写操作在读操作的前面?我就是这样子写的,通信多的话轮询下来需要好久

网友H:
都不如国产的方便。信捷的同时通讯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你们整这么复杂做什么?写优先每个轮询周期都让他优先不就得了?对于PLC的梯形图扫描周期来讲,他是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的扫描的,你只要保...

设备很多,如果你想让写操作响应更快的话,在访问每个从站时都执行一次写操作,每次读轮训前都写一遍,这样会快很多,但是需要的指令块就更多了,所以你需要研究如何用间接寻址的方式填充从站指令快。

网友I:
早前有做一个40多轴的项目,三菱PLC,伺服主要是三菱的光纤型,步进用了13个雷赛的,对步进轴的要求没有伺服高,但要求实时读取轴的位置速度,以及人员操作任意轴没有延时的感觉;实现这个效果,就需要考虑到数据的采集量以及实时响应用户操作上。

1、波特率尽可能的使用硬件允许的最高频率;

2、485使用双脚屏蔽线,接好地线,避免干扰;

程序方面有下面几点。

第一:配合触摸屏,实现选择性的读取数据,例如当前要显示的数据;

第二:优先响应当前操作轴的写入指令;

第三:其他优先级低的待刷新指令;

优先级:操作指令(自动和手动)> 读取当前显示的数据及反馈位置数据 > 其他待刷新数据

网友J(2023-07-10):
引用 网友B:
读操作轮询执行,每次读操作执行完成后判断有没有写操作,如果有写操作,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写操作,执行下一个读操作,依次循环。那么写操作就要预先暂存,将写操作数据暂存,然后预写标志位置位,这个时候一...

这个思路比较好,保证周期读取,及时控制就好了,如果有例程,可以分享大家看一下

楼主(2023-08-13):
引用 网友K: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怎么结帖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Smile-lyc"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

悬赏贴如何结贴?这里看过来!

http://bbs.gongkong.com/d/201810/772613/772613_1.shtml

网友L(2023-10-23):
正好自己也在做需要轮询的项目,学习,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