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CPU后总是亮故障灯,求教各位

楼主(2023-06-01):
昨天设备上的欧姆龙PLC的 CPU模块突然故障灯亮了。当时我也没多想就把旁边备用设备上的CPU模块替换上去了。设备也正常运行了。今天我到仓库找了个新的CPU模块,把程序拷进去后装在了备用设备上。
问题来了,PLC只要通电,CPU模块就亮故障灯。换了几个新的CPU 模块都同样状况。把我搞的没办法了,又把昨天拆去替换的那个CPU模块装上试试,立马就正常。可我仓库找的备件明明和设备上的一模一样,为什么装上就亮故障灯呢?
后面还有故事,我把那个新CPU模块装上后,把后面三个输入模块,三个输出模块全部分开,再一个个连接上。那个故障灯竟然不亮了,但是倒数第二个输出模块还是没有显示,现在设备只能运行一半功能。
求教各位帮我分析分析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图一是换上的新CPU ,通电就亮故障灯。
图二是我将后面的扩展模块挨个拆开,再装上后的状况,故障灯倒是灭了,但倒数第二个输出模块没有显示。

网友A:
在线诊断看看什么故障,这样猜很难找

网友B:
连接电脑 看下故障提示

网友C:
111.png把源程序的IO表和单元设置下载到新plc就行了,你这应该是只是下载了程序,扩展模块的配置信息没有下载,导致PLC不认扩展模块,自然就报错了。仅供参考,说错勿怪!

网友D:
这个情况觉得应该线路问题 ,查线 !  要么就是有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源程序的IO表和单元设置下载到新plc就行了,你这应该是只是下载了程序,扩展模块的配置信息没有下载,导致PLC不认扩展模块,自然就报错了。仅供参考,说错勿怪!...



大神,你是对的。积分已奉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月星辰"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把源程序的IO表和单元设置下载到新plc就行了,你这应该是只是下载了程序,扩展模块的配置信息没有下载,导致PLC不认扩展模块,自然就报错了。...



互相交流!

积分我这边显示并没有收到

网友C(2023-08-11):
引用 网友E: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管理员,我的回帖被采纳了,积分俩月不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