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绝对值的伺服电机(加电池),断电时能够记录位置变化?

楼主(2023-06-01):
带绝对值的伺服电机(加电池),断电时能够记录位置变化?

有时候检修断电伺服电机轴位置变动

网友A:
记录断电前的位置信息,在上电时跟当前位置做比较呗。

再说了都用绝对值编码器了,断电后位置变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B:
绝对值伺服电机断电后位置改变对后面使用没有影响,这是在伺服驱动器电池有电的情况下。但是你检修过后最好开机回零看看是否是正确的

网友C:
轴位置不会变化,如果变化就会报绝对值丢失,除非你维护的时候不小心动了联轴器

网友D:
不确定是不是理解了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绝对值编码器是可以上电后随时知道电机轴的位置,是有机会能记录位置变化的。是不是真的记录了,还要看系统本身有没有设计这方面的功能。另外,绝对值编码器的记录范围是有极限的,比如单圈绝对值编码器,轴转动有可能超过一圈的话,这个记录就不可靠了。

真正的绝对值编码器是不需要加电池的,需要电池的,在电池有效的前提下,可以按照绝对值编码器应用。

如果是设备断电检修时电机轴位置变化,只要不是松开联轴节断开负载之后的电机轴位置变化,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正常设备都应该有上电后机械位置复位的功能。如果是断开负载检修时电机轴位置变化了。再次装配好了之后,如果系统依赖电机上的绝对值编码器,那么设备上电后的相对机械位置会偏移。如果系统不依赖电机的绝对值编码器,设备上电复位后,相对机械位置可能会偏移

楼主:
设备设置了硬件限位、软件限位,但是维护时将硬件位置推离越限超出硬件限位开关之外,这种状态如果伺服电机断电有位置记录,找原点就不会继续往越限开关位置方向移动而会反方向移动找寻原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备设置了硬件限位、软件限位,但是维护时将硬件位置推离越限超出硬件限位开关之外,这种状态如果伺服电机断电有位置记录,找原点就不会继续往越限开关位置方向移动而会反方向移动找寻原点...



我觉得,您这个指望不大。

如果,系统有利用伺服的绝对编码器记录位置,设备上电时应该就不需要寻找原点的动作。除非,电机上编码器的分辨率太低,需要通过外部光栅尺之类的高更高精度的原点,这种情况,理论上存在,担实际上个人没有遇到过这么设计的。

另外有一种情况,例如铣床,上电时通过绝对值编码器得到位置,不找原点,加工一个零件时,要用一个类似回原点的动作确认零件放置的位置找工件原点。如果设备不是数控机床,就不用考虑这种情况了。

即使回零没问题,单纯从安全角度来说,硬限位也还是装回去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