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 SMART问题

楼主(2023-06-02):
有没有大佬会解决这个问题,自动搜索没反应,搜索搜不到ip地址,无法通讯。手动输入ip地址就可以通讯、也可以下载。用的usb转网口。(下图是没插网线的截图,请忽略这个通信接口)。

网友A:
这个地方搜索的是二层地址,即使跨网段也可以搜得到的,只是不能访问罢了,USB转网口那肯定是没有支持二层协议的搜索,所以你自动搜索不到,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只要你不使用本体的网口或者本体网口驱动不合适都会出现类似情况的,搜不到就ping,能ping通就手动输着试。

网口也是有协议的,协议不一样效果也就不一样,之前我用无线网卡连PLC也这样。

还有如果你的连接有网关最好把网关地址填上,不填的话网关有可能不给你转发连接请求。

网友B:
下载一个驱动精灵就可以了

网友C(2024-03-07):
驱动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