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LP3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使用说明(7)

楼主(2023-06-02):
一、 电源配线

1、LP3系列PLC 220V电源规格如下表所示:

电源线请用2mm²以上的电线,以防止电压下降。

即使出现了10ms以内的断电,控制器仍可继续工作。当长时间地断电或电压异常下降时,控制器停止工作,输出也呈OFF状态,当电源恢复供电时,控制器就自动开始运行。

2、状态识别

LP3系列PLC状态指示LED有:POWER、RUN、ERROR。

LP3系列PLC正常运行时,指示LED  POWER和RUN常亮。

● 指示LED POWER熄,LP3系列PLC电源不正常。

指示LED RUN熄,LP3系列PLC处于设置状态。

指示LED ERROR亮,表示LP3系列PLC运行时出错。在这种情况下,请先检查程序正确与否;若程序正确,再将LP3系列PLC断电再复电,若LP3系列PLC仍未恢复正常,则请检查有无高强度干扰源及LP3系列PLC接地是否确实。排除以上因素后若ERROR仍亮,则LP3系列PLC可能已经故障,应考虑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