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怎么连冗余系统,脚本该怎么写?PLC是400H的PLC

楼主(2023-06-02):
威纶通触摸屏怎么连冗余系统?,脚本该怎么写来切换主备PLC?PLC是西门子400H的PLC

网友A:
主CPU和后备CPU均有独立地址,触摸屏直接访问对应CPU即可!!

至于主备,CPU在运行有工作标志和备用标志,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