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新建远离村庄的牛舍,用24V电源还是逆变为220V

楼主(2023-06-04):
准备新建远离村庄的牛舍(距离2KM左右,不能直接接入农网),用24V电源还是逆变为220V?

供电已经确认采用太阳能+小井水储水发电模式,井水到牛舍位置有80米左右落差(直线距离在200米左右),井水流量大约每小时3~4吨左右,这个井水也是牛的饮用水以及看护管理人的生活用水,井水位置修建100立方米蓄水池,采用50自来水管道引水到发电机,发电机尾水进入储水池供应养牛的一切用水......

目前主要是考虑:常用电力选用DC24V供应还是AC220V(太阳能电池板都是DC24V规格的,最大发电功率3KW,蓄电池组是6个12V200AH蓄电池),发电机组还没有选定用DC24V还是AC220V,预计选用AC220V,唯一照明电源、风扇排风选用24V还是AC220没有确认:选用DC24V不需要考虑逆变损耗和担心逆变损坏问题,不过电源主线对应会很粗—选择铝线供电主线成本很便宜,选用AC220V选用很贵的并网逆变器才行(最少需要2台逆变器,2台逆变器需组网而且还需要跟水轮发电机并网),不过选用AC220V的话,各种灯具风机随随便便就可以购买

楼主:
现在已经在做前期喂牛准备工作,看看合适喂20头牛还是更多(受限于水源、电力,当然也就是准备喂喂牛养老罢了),

网友A:
自动化养牛的

楼主:
不想自动化养牛:那个投资太大,我就是养老兼喂牛,不想玩工控了

网友B:
我觉得最终的目标还是用交流220V的比较好,方便后期扩展;直流24V可以作为一个过渡,前期投入较小。

楼主:
而且:自动化养牛在我们那里价格就是20~30元/每千克的活牛价格,而普通本地喂食草料的牛价格是50元/每千克的活牛,价格差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最终的目标还是用交流220V的比较好,方便后期扩展;直流24V可以作为一个过渡,前期投入较小。...

那个,也就是水轮发电机还是采用220V,太阳能电池组充电采用DC24V,逆变为AC220V,电源部分分组使用,方便后期全部更换为AC220,目前照明采用24V:因为市面DC24V灯具较多,风扇等等DC24V的不是太多,空调的话有那种汽车空调(DC24V电源)

网友C:
逆变220V在以后应用中灵活,不要同时用二种电压。

逆变效率较高,不比24V线损多。

12V蓄电池要用18V的太阳能板,24V板怎么用?

逆变器选高电压的比如72V,6块电池串联使用,太阳能板也串联充电。高压逆变器效率高。逆变器不能小于8000VA,要选正弦波逆变器。

楼主:
已经购买了一台二手逆变器(电池组电源192V,功率15KVA),目前只有96V蓄电池,很郁闷!!

准备去淘一下那种银行UPS退役的蓄电池,那个里面有好的有坏的,自己挑选一下,那个电池组一般都是200AH居多

不过目前这台二手逆变器的空载功率较大,大大降低了蓄电池的续航力,郁闷......

尽量合理使用那个水轮发电机组为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购买了一台二手逆变器(电池组电源192V,功率15KVA),目前只有96V蓄电池,很郁闷!!准备去淘一下那种银行UPS退役的蓄电池,那个里面有好的有坏的,自己挑选一下,那个电池组一般都是200AH...



环境合适装一台风机,风光互补嘛!

楼主:
风机发电机性价比太低(原因就是我老家风力在4~7级的时间太少了,4级风以下基本没有发电能力,高于8.5级例如10级风以上发电机就锁定了(当然我老家9级风以上很少见),风力发电机在我老家就是摆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风机发电机性价比太低(原因就是我老家风力在4~7级的时间太少了,4级风以下基本没有发电能力,高于8.5级例如10级风以上发电机就锁定了(当然我老家9级风以上很少见),风力发电机在我老家就是摆设...



那样就算了,风机本来就挺贵,不能发挥作用,真就成了摆设。

楼主:
实际最佳的还是用市电——可是现实不允许......

不过这种用离网自发电也有优点:管你电网维修还是崩溃,我自巍然不动......

唯一缺点就是运行费用高,不过用水电补充这个才是最关键——离开水这个微型养殖基地也就没法运行了,这个微型养殖基地的核心就是这个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