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系统连接LE远程IO

楼主(2023-06-04):
最近在用和利时的LK系列PLC

现需要连接同为和利时的LE系列PLC的远程IO,请问各位大神,需要注意什么呢?谢谢~

楼主:
大神们,没有人知道吗?求助求助哇

网友A:
得看你的连接方式是啥,用的啥协议

网友B:
您好!和利时LK220系列PLC通过DP网络,接入LE5406模块,就可以后面带LE的IO模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