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屏幕之间数据转发与接受问题

楼主(2023-06-04):
以前还好好的可以接受到图片中的报警信息  最近突然有几个屏就接受不到了

网友A:
首先看看通信线有没有问题,周围有没有干扰源,只要你通信参数没有改,之前也是稳定传输数据,那就看看近期有啥外界条件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