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6ES2如何连接步进驱动器

楼主(2023-06-04):
手里有一台台达DVP-16ES2的PLC主机 ,想接一台步进电机 ,不知该PLC    与步进驱动器的如何连接,求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感谢!

网友A:
手册上会有详细介绍如何接高速脉冲口

网友A:
 再者你这PLC型号对吗?最后有个T的才是晶体管输出,否则是不能控制步进电机的

网友B:
个别人也有用继电器输出的控制步进 伺服电机的

还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步进 伺服不转

步进一般脉冲加方向信号就行了

24v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别人也有用继电器输出的控制步进 伺服电机的还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步进 伺服不转步进一般脉冲加方向信号就行了 24v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者你这PLC型号对吗?最后有个T的才是晶体管输出,否则是不能控制步进电机的...

嗯,感谢!晶体管输出的才可控制步进伺服

网友C:
通常步进驱动器是脉冲加方向控制的,主要输入端口为P+,P-;D+,D-.

P+和D+接电源正,如果是24V的话可能要加2K电阻,P-接脉冲口,如Y0,D-接方向口,如Y1。

可以写一行指令:LD M0 ,  DRVI K10000 K2000 Y0 Y1

当M0=on的时候,Y0口以2000Hz的频率输出10000个脉冲,Y1=on控制方向

电机实际旋转位置还要考虑细分

网友D:
实物拍照,帮你直接画个示意图,即可

网友E:
PLC需要区分晶体管型T和继电器型R的,台达ES200T输出点UP接24,ZP接0V。Y0、Y2发送脉冲,Y1、Y3是低频脉冲。步进或伺服脉冲公共端接24.再用内部脉冲指令编辑就可以了

网友F:
网上搜一下到处都有,应该简单的~

网友F(2024-09-14):
根据驱动器手册接线,根据PLC型号看一下脉冲输出点是哪个,写个脉冲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G(2024-12-24):
最近也在看这个类型的,要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