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PRO里面如何做事件记录

楼主(2023-06-04):
例如我想记录所有设备的运行/停止/动作等开始时间,这个可以在哪里实现?好像没看到有相关的控件与配置方法

网友A:
可以看一下这个函数

网友B:
不行就搞到PLC里面,读取系统时间,然后加上触发条件,将你需要的时间传送到对应寄存器保存,加上在HMI显示出来即可

网友C:
建议楼主可以考虑用报警功能实现,用不同的报警组区分是报警还是事件记录

网友D:
可以尝试自己做一份,用存盘数据浏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可以考虑用报警功能实现,用不同的报警组区分是报警还是事件记录...

感谢指点,感觉还是这种做法简单些,普通报警放一个组,事件动作放另一个组

网友E(2024-03-16):
和报警做法类似。想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