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博图V17如何导入导出程序?

楼主(2023-06-05):
如何实现,单独导出程序?

网友A:
一、程序块的导入和导出

程序块包含FC块,FB块;注意:需要是SCL语言编写的程序块才可以导出源文件!

导出步骤: 找到要导出的程序块---->右键单击----->选择从块生成源---->可以选着一个块或关联块---->将文件保存---->保存后可以在另一个项目导入(也可以发送给其他人)

导入步骤:找到外部源文件(6)---->点开找到添加文件---->双击打开 ---->选择要导入的文件(8)----->打开后就会出现在外部源文件里面---->右键单击源文件---->选择从源生成块---->点击确定---->文件就导入进去啦!

二、数据块和变量表的导入和导出

数据块DB的导出和导入基本相同。

变量表导出:选择左上角导出按钮---->点击3个点选择导出文件的存放位置---->点击确定就完成了。

变量表导入:选择左上角导入按钮---->点击3个点选择导入文件的存放位置---->点击确定就完成导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程序块的导入和导出程序块包含FC块,FB块;注意:需要是SCL语言编写的程序块才可以导出源文件!导出步骤: 找到要导出的程序块---->右键单击----->选择从块生成源---->可以选着一个块或...】进行回复: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程序块的导入和导出程序块包含FC块,FB块;注意:需要是SCL语言编写的程序块才可以导出源文件!导出步骤: 找到要导出的程序块---->右键单击----->选择从块生成源---->可以选着一个块或...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