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LC,输入电源接错了,居然给我修好了

楼主(2023-06-05):
  西门子1211C   DC/DC/DC   plc输入电源接成220V交流电,启动瞬间电源跳闸,CPU信号灯不亮了,本来不抱希望维修的。今天拆开看居然时一个二极管跟保险丝烧掉了,换掉后指示灯正常点亮,完美使用。有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的吗???

网友A:
以前上学时室友遇到过,西门子给免费售后维修了。

网友B:
没遇到,一般常识都会先看看电源电压是否匹配,否则不会轻易上电

网友C:
没有烧别的 算是运气好

网友D:
算是祖坟冒青烟了,我见到的DC24V接成AC220V结果是,电源  IO板  CPU板全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