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站的控制系统应该是基于冗余工控机的控制模式

楼主(2023-06-05):
我认为空间站的控制系统应该是基于冗余工控机的控制模式

一般是2台以上互为备份的工控机做主要数据处理,下挂通信子系统、生命维持子系统、空间站位置控制与交汇控制子系统、空间站能源管理子系统、实验管理子系统等等,每个子系统既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联合运行

网友A:
很好奇空间站用的是啥品牌的PLC,是不是都不叫PLC

楼主:
空间站肯定不是PLC控制——因为空间站主要是数据处理,而这个不是PLC最擅长的!!

空间站肯定是电脑直接处理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空间站用的是啥品牌的PLC,是不是都不叫PLC



DCS 都不好用  像西门子TDC那种大型控制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