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三项四线漏保按下测试按钮为什么不跳闸

楼主(2023-06-06):
三项四线漏保,现在只接一零一火,按下测试按钮不动作,请问要满足什么条件,谢谢!!!

网友A:
4P的漏保,优点的话是三根火线和零线全部断开,漏电保护器类似于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线圈与电网连接,二次侧与脱扣开关连接,当三相不平衡或者漏电时,一次侧测得电流,二次侧电流达到限定值,然后其自动脱扣,切断电流。

楼主:
单项接中间2级就可以测试按钮了

网友B:
估计是N线没有接到相对应的位置

网友C:
漏保试验按钮是接在开关下端相线,通过一个电阻跨到零序互感器上端的零线。按下试验按钮,通过零序互感器的电流向量和不为零了,于是触发跳闸动作。

你可以把相线分别在三个相线端子连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