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转EtherNetIP网关连接电能表

楼主(2023-06-06):
本案例是某现场使用稳联技术生产的Ethernet/IP转Modbus-TCP网关连接AB PLC与电能表的配置案例,

使用设备:AB PLC、稳联技术Ethernet/IP转modbus-TCP网关、电能表以及电脑一部。

1、打开RSLogix5000,进行硬件组态,首先添加EthernetIP转ModbusTCP网关的 EDS 文件;

2、安装完成后添加模块,选择 New Module;

3、输入 EIP 寻找EthernetIP转ModbusTCP网关模块,名称显示为 EIP001;

4、双击EthernetIP转ModbusTCP网关模块设置参数;

5、设置EthernetIP转ModbusTCP网关的设备名称和 IP 地址,本例为IP192.168.1.11

(此处设备名称可随意写,EthernetIP转ModbusTCP网关在 EtherNet/IP 端不需要设置设备名称);

6、点击 Change 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 8 个字节;

7、下载配置到 PLC;

8、从站的通讯应用格式说明见下图所示,读数据(功能码 03) ,此功能可以让用户获得记录的数据和设备采集

及系统参数。下表中是从一号机读 1 个采集到的数据;

9、由以上案例可见,从站功地址为 1,能码为 03,读取的寄存器数量为 1 个, 而后即可开始

EthernetIP转ModbusTCP网关的配置,首先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如图所示;

10、配置EthernetIP转ModbusTCP网关的ethernet IP 地址,设置PLC>EIP,EIP>PLC交互的数据字节;

11、设置ModbusTCPip地址,IP地址是EthernetIP转ModbusTCP网关网口地址,网关地址为过滤交换机地址

需设置为不冲突地址即可;

12、设置 参数要和从站一致,本例为波特率 9600,8 个数据位, 1 个停止位无校验 (注意: 如果校验位不是

无校验那么数据位请选择 9,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脉冲发送等) ;

13、在 ModbusTCP 出选择插入节点;

14、在Node 处插入功能码;

15、根据手册地址所示,0500H换算成十进制为80,那么从站起始地址为80。可在右边功能码处确定选择是否

正确;

16、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与博图中的 kj:I  Data [0]地址相对应,本例中 I 地址为 0-7,若地址为 0 寄存器

地址 256 号的数据 就会映射到 I.Data 0 后面数据依此往后按顺序排列;

需要注意的是,配置完设备名称和 IP 下载到网关后,需要重新上电配置才会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