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模拟量模块问题大全详解

楼主(2023-06-06):
1。所谓的模拟量输入其实就是接受外部的电压或是电流值,把电压或是电流这样的模拟信号转化成PLC可以识别的数字信号即数据(16位或32位),对应关系可以通过PLC参数设置,比如10V对应数字式4000,5V对应数字式2000,这样你在PLC里面就可以直接用这些数据了。

输出和输入相反,就是把PLC的数字值转换成对应的电压或是电流值输出到外部设备,这个似乎和PWM完全不搭边哦~~~~~至于直流200V的电压?我到是没见过这样的模块

,不过可以外接放大器之类的达到高电压输出

三菱plc如何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

三菱plc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只要2DA就可以了,程序编写2DA程序,将数字量输出到指定的通道,模拟量输出给变频器,变频器选择端子控制就行了。

在变频器控制过程中,经常采用模拟量输入来控制现场压力、温度、速度等一些物理量。现场的传感器通过变送器转换成电流或者电压的模拟量,信号线接到变频器对应的模拟量输入端子上,变频器就可识别传感器传递的信号了。

然后变频器通过自身PID运算,输出合适的频率来控制现场的电机等物体,模拟量输入端子一般连接外部的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电子器等可以输出模拟量信号的传感器。

扩展资料:

变频器的分类:

1、按输入电压等级分类

变频器按输入电压等级可分低压变频器和高压变频器,低压变频器国内常见的有单相220V变频器、三相220V变频器、i相380V变频器。高压变频器常见有6kV、10kV变压器,控制方式一般是按高低一高变频器或高一高变频器方式进行变换的。

2、按变换频率的方法分类

变频器按频率变换的方法分为交-交型变频器和交-直交型变频器。交-交型变频器可将工频交流电直接转换成频率、电压均可以控制的交流,故称直接式变频器。交直-交型变频器则是先把工频交流电通过整流装置转变成直流电,然后再把直流电变换成频率、电压均可以调节的交流电,故又称为间接型变频器。

3、按直流电源的性质分类

在交-直-交型变频器中,按主电路电源变换成直流电源的过程中,直流电源的性质分为电压型变频器和电流型变频器。

三菱plc温度模拟量输入指令编写?

三菱PLC什么样的情况上需要模拟量输出模块

当你有模拟量信号输入、输出通过PLC时,PLC就需要用模拟量模块。

模拟量输出模块 DA

模拟量输入模块 AD

温湿度监测,模拟量输入信号,PLC+AD模块

输出用加热器加湿器,不知道你的加热器和加湿器是不是模拟量控制的,如果是就+DA模块。

模拟量输出不是单单只能控制变频器(变频器只是比较常见的)。它可以控制的设备很多。只要是介绍模拟量信号的设备都可以使用。变频器参数设置见说明书有很详细的说明,你说的固定频率启动我不是很明白,启动都是从0开始加速,你说的应该是固定频率运行吧,你现在应该是端子运行和端子给定,你只要把运行信号短接模拟量不给定变频器也是处于运行状态模拟量给定其实就是外加电压0-10V/4-10MA,你把给定方式选择键盘给定就可以了,施耐德的运行信号应该是R和24V短接,看看说明书吧@_@I/O中的TCC设为2C意思两线控制PS2连接LI

 PS4连接LI

 SP

 SP

 SP4设为你想要的速度即可@_@对于施耐德的变频器参数设置确实是一大难题,你说的只能在网上下载说明书来看看了。模拟量输入一般有: 0-5V,0-10V,0-20mA,4-20mA。

 模拟量输出也是上面那些,这些模拟量都是接控制输出的。如:控制变频器等。接线按正负接线就可以了。

 2、CPU提供的电流?

三菱plc输出模拟量是什么?

三菱PLC在哪些情况下要使用模块,要明白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三菱PLC的分类。目前市场上三菱的PLC产品主要有:

最新的iQ-R系列、iQ-L以及iQ-F系列,使用的GX-Works3编程软件Q系列、L系列PLC以及经典的FX系列PLC,使用GX-Works2和Developer软件进行编程

从性能以及IO数量上可以分为小型机、中型机以及大型机,比如Q系列就属于大型PLC,FX3U属于小型PLC。那么从PLC的结构来看又分为紧凑型和模块化,所谓的紧凑型就是一体化的结构,PLC的CPU、电源、IO口甚至一些功能模块集成在一起的,这种一般是小型PLC所采用的如FX3U、FX3G系列的;那模块化就是整个PLC是由所需求的模块通过基板的连接组合而成的,CPU、电源、IO、通信、定位、脉冲计数、模拟量等等模块,模块的型号、数量根据实际要求来选择并不是都需要购买的,大型PLC往往使用的就是这种模块化的结构如Q系列、iQ-R系列的。我们在实际应用中PLC的选型中不仅要考虑CPU的型号,还要针对控制要求选择相应的模块。下面举例说明三菱PLC相关模块功能。

对于FX3G、FX3U系列的PLC,其基本单元只有电源、内置的通信口(下载、调试程序)以及IO口,其他的功能需要通过额外的扩展模块来完成,有输入输出扩展单元、功能扩展板、特殊适配器以及特殊功能单元模块,我们可以使用下面的软件进行模块的选择。比如我们想要使用模拟量读取温度值可以选择AD扩展模块、想要485通信控制变频器可以选择FX3U-485BD或者FX3U-485ADP来完成,PLC基本单元上的IO口不够的话,可以通过IO模块进行扩展等等,基本单元上只能控制3轴伺服,如果需要控制额外的伺服需要添加脉冲输出模块,不同的模块与PLC连接的位置是不一样的。而在我们大型PLC中,除去CPU、电源和IO模块外,其他的称之为“智能模块”如下图Q系列所支持的,这些模块是基板与CPU、电源连接在一起。它不像我们小型PLC那样,一个基本单元有时甚至不需要扩展模块就能完成控制,它的CPU仅仅外部是没有任何外设的,只能运行程序(电源不不可缺少的),要想实现控制就必须有其他模块来完成,必须想要控制伺服就增加定位模块,想要进行模块量的控制就需要模拟模块。

上海倍菱专业三菱代理欢迎广大客户来电咨询有需要的请到本公司网站belenauto.com/咨询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