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连接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连接昆仑通态触摸屏案例

楼主(2023-06-06):
本案例是模拟将Modbus TCP 设备数据接入到罗克韦尔PLCEthernet网络中。使用设备为罗克韦尔ABPLC1769-L32E、开疆智能Ethernet/IP转ModbusTCP网关、MODBUS TCP从站昆仑通态触摸屏。

拓扑图

1、配置方法:首先需要打开Studio5000配置软件,新建项目并添加站点。

01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2、添加ABPLC1769-L32E

02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3、提前使用BOOTP-DHCP Server软件设置好PLCIP并处于联网状态

03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4、 点击TOOls-EDS Hardware Installation Tool导入Ethernet/IPModbusTCP网关的eds文件;

04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04.1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04.2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5、一直下一步点击,点击Borwse选择EDS文件所在位置;

05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6、下载组态至plc,在Ethernet Prot处右键选择New Module添加Ethernet/IPModbusTCP网关模块;

06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7、输入eip搜索选择EIP001

07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8、设置Ethernet/IPModbusTCP网关名称及IP地址(名称可随意,主要是IP地址对应);

08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9、点击Change设置输入输出长度;

09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10、打开昆仑通态触摸屏的配置软件, 新建一个TCP转发设备;

10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11、然后开始设置转发参数;

11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12、点击设备窗口端口号设置为502

12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13、关联好对应的视图界面然后到此MCGS端已经结束了,打开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EIP-MTC

13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14、设置Ethernet/IPModbusTCP网关的IP地址和输入输出的数据长度,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14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14.1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15、设Modbus Tcp的本地端口IP,和组态王保持在同一网段不同IP即可;

15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16Modbus TCP上右键点击插入,在下级NODE中填写从站服务器的IP

16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17注意:响应等待代表等待从站响应的最长等待时间,轮询延时代表从站响应后间隔多久再发送下一条命令;

17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18、选择对应的功能码填写好寄存器地址及数量即可,多条命令配置后点击自动计算映射地址,数据将自动对应到对应的IQ地址;

18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

18.1 开疆智能Ethernet转ModbusTCP网关拓扑图.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