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移位指令

楼主(2023-06-07):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这边有12个电磁阀,我给信号1、2个电磁阀运行,然后再给信号2、3运行,以此类推,一直循环下去,想请问怎么编写这个程序,可不可以用移位指令。

谢谢大家!感激不尽!

网友A:
就算不使用移位指令,也只不过:

MOV K3 K3Y0

MOV K6 K3Y0

MOV K12 K3Y0

MOV K24 K3Y0

发现规律否?每次加上本身就是下一次的赋值,最后一个比较指令恢复第一次的就可以了。

HAVE FUN!

网友A:
程序很简单:

HAVE FUN!

网友B:
循环移位,移入位始终为1,

网友B:
需要运行几个就写几个1,需要脱离就写0

网友C:
看你是用什么方式控制移位,延时还是别的触发条件,你也可以用传送,但是没有移位那么直观,移位有左移位和右移位,还有就是移动位数,用的时候在线监控看看规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