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studio连接PC

楼主(2023-06-07):
Robotstudio连接PC  用Wan口X6  提示要添加616-1 怎么解决    X2可以用但是默认IP不能改不能用

网友A(2023-07-23):
需要想办法添加616-1功能包呀。

网友B:
没有选项的话只能链接服务端口,要链接wan口必须有616-2 PC Interface才行

网友C:
虚席学习

1学习

2学习

3学习

4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