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 7.1读取不了M580的数据

楼主(2023-06-07):
上位机Citect 7.1

下位机Unity 8.0

硬件 M580

老系统改造,原来是最早的硬件,现增加一套M580但不换上位机软件。

当下情况是:在下位机正常通讯M580,上位机组态无法读取M580寄存器数据,是否哪里设置有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用的是哪个驱动?modnet?

用modbus poll测试下通讯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哪个驱动?modnet?用modbus poll测试下通讯正常吗?...



我怀疑是不是我软件unity8.0软件不兼容M58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