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时基电路时间常数的问题

楼主(2023-06-08):
这个电路的时间常307554f0482e0f3d1d29fa85d576e7c.jpg数怎么计算?网上都找不到,请教大神!

网友A:
电子电路一出校门就还给了老师,现在都不会了

网友A:
你书上查一下公式,我记得是有计算公式

网友B:
这一看就是数字电路基础的实训题目,555时基电路好像就是产生一个秒级的脉冲,然后用计数器记下来,在用38译码器解出来驱动数码管显示,数字时钟就是这么做的。

时间常数我不会算,你自己看着办。

电路原理就是当按下S1键后,整个电路开始工作,555每秒发出一个脉冲,后面的4017译码后输出到数码管,得到一个数字电路的流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