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图纸如何放到WORD说明书里面去呢

楼主(2023-06-08):
大家好

       EPLAN图纸画好了,效果不错,转PDF效果也好。我们设备的WORD说明书里面需要附上图纸,我把这个图纸怎样弄到WORD说明书里面去呢?转成JGP图片,看了看,模糊不清楚。转成DWG格式,我的CAD版本太低,还需要安装cad软件。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呢?

网友A:
PDF转换成WORD格式

楼主:
目前发现,CAD复制到 WORD的线条和颜色,都很好。CAXA不行,

EPLAN 导出的PDF 效果好,不论彩色或者黑白色,效果都挺好。

EPLAN导出的图片模糊,导出CAD/DXF格式时,选择 低版本2013的版本,导出的文件,使用CAXA2015 打开,再使用caxa2015 另存为 AUTOCAD 2007版本,使用AUTOCAD2007 版本 打开 文件,不要导出jpg的图片,因为还是模糊,直接 彩色复制到WORD文档,然后在图片上点击右鼠标 ,选择图片

然后,在下图中,设置图像格式,亮度 选择 0,对比度 100,否则 参考关联的内容 显示不了。

网友B(2023-08-12):
楼主分享的这种过程很详细的,感谢的

网友C:
主分享的这种过程很详细,学习了,感谢

网友D(2024-03-27):
放到WORD里,看得清楚吗,哪个半桶水想出来的

网友E(2025-04-04):
PDF截图不就行了,整的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