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还记得那个2个三极管组成水位检测电路吗

楼主(2023-06-09):
大家还记得那个2个三极管组成水位检测电路吗?

家里做水塔水位检测,淘宝买的不到半年就坏了——那些亲亲店家凉心啊

楼主:
以前三极管好像是用8050还是8550做的,忘记了——还是上个世纪做过那个电路板,有12V和24V两种版本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浮球开关,简单且可靠。

晶体管水位电极控制非常不可靠。

网友A:
给你现画一个图,80年代用过的。看合适不?

输出用常闭点控制接触器。

楼主:
这个,浮球开关还真没法使用,是灌装矿泉水生产线、纯净水生产线,矿泉水还好一点电阻稍微小一点,那个纯净水电阻特大,以前检测(还是上个世纪做过这种液体灌装生产线)就是自制的2个3极管串级放大(等效达林顿管),当时放大倍数好像是近2万倍左右,驱动那种松下小型光耦继电器,也可以直接送入PLC做检测,用直流DC24V对电极有电化腐蚀,反正那个3毫米316不锈钢电极寿命大约3~6个月左右就得更换,用交流检测倒是不会腐蚀电极但是需要单独加一个17.5V变压器,检测部分还需要加一条硅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浮球开关还真没法使用,是灌装矿泉水生产线、纯净水生产线,矿泉水还好一点电阻稍微小一点,那个纯净水电阻特大,以前检测(还是上个世纪做过这种液体灌装生产线)就是自制的2个3极管串级放大(等效达林顿管...



水位高可用采用微压电接点压力表,可靠性高点。

纯净水没法用电极式控制。

网友B:
用电容式或者光电检测不就好了,非要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式或者光电检测不就好了,非要自己做

是在液体灌装头上安装的!!

你估计没有见过那种玩意,年轻人见识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wenwanshuang"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用电容式或者光电检测不就好了,非要自己做是在液体灌装头上安装的!!你估计没有见过那种玩意,年轻人见识少啊...

那倒是,以前做重工的,现在改行做食品流体半年,我也做了多头灌装机,用的是磁致伸缩检测液位,你这种可否画个草图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 引用 "wenwanshuang"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用电容式或者光电检测不就好了,非要自己做是在液体灌装头上安...



你想一下我们常喝的自来水,那个灌装头能够有多大?

进液管口、排液管口,还有2根固定推拉杆,全部直径也就是撑死了20mm左右,而且液体飞溅,电容式不用想,光电基本也是白搭,这个玩意还要去低成本,市售液位检测一般适合于导电性较好的液体,对于电阻很大的超纯水、纯净水之类检测没有办法或者效果欠佳,低成本就只有这种高放大倍数的三极管检测方式

网友B:
我们是白酒罐装,都是旋转式灌装机,罐装头上面有一个缓存装置,品种多,经常更换罐装量,所以里面安装的磁致伸缩。也是,矿泉水就那几个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