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电源怎么处理设备需要的无功功率

楼主(2023-06-09):
设备需要一定的无功功率才能运行,但是光伏电源又只能产生有功功率,听说无功功率会影响有功功率,光伏是不是要超配才能给设备提供足以运行的功率啊?可是如果超配了,又会弃光,请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所有电源都需要配无功补偿保证功率因数吧

网友B:
太阳能发出的是直流电,不存在无功。当直流电源逆变为交流电源,在给感性负载或容性负载供电,才会存在无功问题。跟我们现在处理电网供电的方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发出的是直流电,不存在无功。当直流电源逆变为交流电源,在给感性负载或容性负载供电,才会存在无功问题。跟我们现在处理电网供电的方法一样。...



请我下直流电源逆变为交流电源后。无功问题一般怎么处理呢?是用无功补偿么?那会不会降低有功功率的输出,导致负载设备无法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太阳能发出的是直流电,不存在无功。当直流电源逆变为交流电源,在给感性负载或容性负载供电,才会存在无功问题。跟我们现在处理电网供电的方法一样。....



逆变器的指标是VA,不是W。既逆变器要大于负载相当多,否则有的用电器就不能启动。比如冰箱,电机容量只有200W,配逆变器要5000VA以上。

这类电源使用不同于电网,要有很大裕量。

网友C:
无功功率就是电容或电感做的功,光伏系统是直流电,搞不懂你这个设备是个什么,还有这种需求,用电容产生无功,你的负载启动是电压滞后型,用电感产生无功,你的负载就是电流滞后型,老式日光灯启动时镇流器做的功就是无功功率,但那是交流电,直流电我觉得也有这种特性,汽车启动是直流电吧,弄几个大的储能电容一样可以启动汽车,所以你这个设备启动到底是需要瞬间高压,还是高电流,你得搞清楚,然后在启动电路上想办法加电容或电感来满足,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个设备要的不是无功功率,而是无功补偿。

网友B:
启动、无功是一会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