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MC-B140怎么接手轮

楼主(2023-06-10):
这是手轮的接线线序,那么手轮该如何和DMC-B140连接呢

网友A:
有具体定义吗?就看这个定义估计使能猜,A A/,B B/ 应该是差分,5V 和0V看不出是输出还是输入,应该有接线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具体定义吗?就看这个定义估计使能猜,A A/,B B/ 应该是差分,5V 和0V看不出是输出还是输入,应该有接线说明...



手轮上标的5V和0V必然是电源输入。X、Y、Z、4、5、6、X1、X10、X100是与COM之间通断的开关点。

网友B:
首先选择一个轴的编码器输入口作为手轮信号输入。然后把轴选以及倍率信号接入I/O信号输入端。B140本身的通用输入信号数量有限,不够把所有信号都接上的。可以将不用的轴选信号悬空,或者将多出的必要信号接到用不到的轴的原点或前后极限上。

手轮————B140

5V————5V

0V————0V(GND)

A————A+

B————B+

A/————A-

B/————B-

如果您买到的是裸卡DMC-B140,COM与0V接到一起,其他信号接到通用输入或者原点、极限输入上。如果是带扩展版的,比如DMC-B140-M之类。请和供应商确认扩展版内对通用输入或者原点、极限输入信号的处理方式,咨询具体的连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选择一个轴的编码器输入口作为手轮信号输入。然后把轴选以及倍率信号接入I/O信号输入端。B140本身的通用输入信号数量有限,不够把所有信号都接上的。可以将不用的轴选信号悬空,或者将多出的必要信号接到...



刘工我现在接线是手轮的X轴Y轴Z轴4轴接B140的IN1234,x1x10x100接IN567,com接i/O的36脚24VGND,手轮的A/、A、B/、B分别接X轴的PA-PA+PB-PB+,5v接X轴21脚5v,0v接X轴10脚GND,X轴的脉冲接一个驱动器,驱动器再接的电机,这样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首先选择一个轴的编码器输入口作为手轮信号输入。然后把轴选以及倍率信号接入I/O信号输入端。B140本身的通用输入信号数量有限,不够把所有信号都...



手轮的A/、A、B/、B分别接X轴的PA-PA+PB-PB+,5v接X轴21脚5v,0v接X轴10脚GND

这个没问题

X轴的脉冲接一个驱动器,驱动器再接的电机

输入输出都用同一个轴,编程会有点麻烦

X轴Y轴Z轴4轴接B140的IN1234,x1x10x100接IN567,com接i/O的36脚24VGND,

这个不确定,建议和您的硬件供应商确认IN1234567与24VGND之间的内部接口电路

对应IN我改了12和56,但是程序里面我动手轮发现_TDA值没有变化,但是_TPA 的值随着手轮变化,导致现在手轮动,电机没有反应

首先,单独尝试一下IN12这些信号否有效接收了,在指令行输入 GADA,看看是不是有错误提示。

这个程序写的有点乱,而且有比较明显的语法错误。您把目的说明白了,我重写一遍,比看您这个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Ծ‸Ծ"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首先选择一个轴的编码器输入口作为手轮信号输入。然后把轴选以及倍率信号接入I/O信号输...



刘工我下午又重新改的程序,现在什么情况呢,以X轴为主轴,剩下的YZW从动轴手轮控制没有问题了,但是X不能动,使用GAA的时候会出错误提示,提示我X轴不能即做主轴又做从轴,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要操纵X轴是不是一个手轮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Ծ‸Ծ"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首先选择一个轴的编码器输入口作为手轮信号输入。然后把轴选以及倍率信号接入I/O信号输...



现在有DMC-B140(北京中宝伦的),需要手轮控制4个轴,现阶段我只会把X轴设主轴,YXW轴从轴进行操纵,这三个轴控制没问题,但是X轴不能控制,请问再只用一个手轮的情况下能解决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Ծ‸Ծ"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首先选择一个轴的编码器输入...



只用一个手轮分别控制所有4个轴是可以的,但是会比较麻烦,或者接线麻烦一点,或者编程麻烦一点。

一、用一个手轮模拟两个手轮

    把手轮的A、B、A\、B\信号同时连接到X、Y两轴的编码器接口,当需要控制X轴时,以Y为制轴同步,需要控制其他轴时,以X轴为主轴同步。但是要首先和您的供应商确认一下,他们有没有在编码器信号输入接口上放置终端电阻。如果放了,这个方案可能不可靠。

    终端电阻是一种用于降低高频信号传输中出现问题的手段,对于手轮信号而言,它没有什么实际的优点。但是它会大大的提高接收端的电流要求。如果没有终端电阻,一个手轮的输出信号带动两个轴的编码器输入信号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终端电阻,就不一定了。

    DMC-B140本身的编码器接口上是没有终端电阻的,但是代理商有没有在自己设计的接口电路上自己放置了,您还是去确认一下才好。

二、不使用B140提供的电子齿<此处内容被屏蔽>能,而是自己另外编写跟随功能。用电子齿<此处内容被屏蔽>能本身是存在几个问题和隐患的

1、不能直接控制连接了手轮信号的轴

2、在高比例时候电机容易抖动

3、如果不是定制品,galil的同步比例最高只能设置到127.999,对于需要同步比5、50、500的应用无法实现

4、对于限位信号的处理也很麻烦,如果编程不慎,操作人员同样不慎,有造成限位失效的可能

下面10年前给用户写的一个不用电子齿<此处内容被屏蔽>能实现手轮信号控制电机的例子,您可以按照您的具体要求,自己完善它

~a是用于表示轴名称的变量,可以用ABCD或者XYZW代替

r是同步比例,这里说明一下,由于galil内部的数据保存问题,非整数部分如果不是1/65536的倍数,是会出现误差的。0.4就是一个会有误差的数,虽然误差很小,但是如果行程真的很长,还是有可能出现影响的。如果是学生,无所谓的;如果是工程师,*4/10比*0.4要精确。

#MANUAL

OriM=_TPA             '记录下手轮的当前位置
OriS=_RP~a            '记录下从动轴的当前位置
OriV=_SP~a            '记录下从动轴的当前速度设置
PT~a=1
n=1
LastM=_TPA
AT 0
#LOOP
AT-10                 '采样间隔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调整,不一定是10毫秒,针对人手的动作,其实大一点更好,
CurM=_TPA
tarV=(CurM-_LastM)*r*100  '计算采样间隔中的平均速度,如果调整了采样间隔长度,100这个倍率也要反比调整
tarV=@ABS[tarV]
IF (tarV<100)         '设置一个最小速度,以免由于采样和计算的偏差导致速度为0
tarV=100
ENDIF
SP~a=tarV            '刷新从动轴的速度,但是这个速度的变化过程会受到AC/DC指令的限制,所以速度变化不会太快
tarP=(CurM-OriM)*r+OriS
PA~a=tarP
LastM=CurM
JP#LOOP,n=1
PT~a=0
SP~a=OriV
EN

网友B:
居然还出现被屏蔽的内容,但是应该不影响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Ծ‸Ծ"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Ծ‸Ծ"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



好的,谢谢刘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出现被屏蔽的内容,但是应该不影响理解。



我还想问一下,DMC-B140这个能接液晶屏吗,从网口或者串口,用于显示各个轴的位置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还想问一下,DMC-B140这个能接液晶屏吗,从网口或者串口,用于显示各个轴的位置信息



B140当然可以通过串口和/或网口和外界实现数据的交互,但是能不能连接特定的产品,还要看该产品支持的功能,比如是否支持MODBUS或MODBUS/TCP通讯协议,是否支持ASCII字符通讯。这个只能针对具体产品讨论:如何实现通讯或者是无法实现通讯,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B:
您这个程序吧,一些原本在该放在循环之外的指令,比如LastM=_TPAAT 0被直接放入循环内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程序吧,一些原本在该放在循环之外的指令,比如LastM=_TPA和AT 0被直接放入循环内部了。...



刘工我现在解决了这个轴对应一些倍率不能选的问题,但是这个程序那个怎样才能把那些指令放在循环外啊,加跳转老是导致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那个怎样才能把那些指令放在循环外啊,加跳转老是导致问题



……,把这两行提到标号#L1前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控学习"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这个程序那个怎样才能把那些指令放在循环外啊,加跳转老是导致问题】进行回复:        ------------------------...



好的,谢谢刘工,我想问一下硬件限位可以通过读_LFn和_LRn,那软件限位有什么标志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硬件限位可以通过读_LFn和_LRn,那软件限位有什么标志位吗  ...



软件限位,就是个用户自己设置的位置值,您和当前值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吧?如果,您是另有所图,也可以看一下轴状态字和轴停止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控学习" 的回复,发表在18楼        对内容: 【我想问一下硬件限位可以通过读_LFn和_LRn,那软件限位有什么标志位吗  ...】进行回复:        --------------...



刘工你好,关于软限位这个我读_SCn的值解决了,但是当我设置了软限位或者接上硬件限位后,手轮操控如果碰到限位,有时候会导致程序卡死,所有轴都动不了,右栏会出一条QQ截图20230616152716.jpg的提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一条PA没执行完卡在这了吗

网友B:
因为触发硬限位信号后,会退出位置跟随模式,导致PA指令出错,而指令出错又会中止程序执行,对于所有手轮的操作都没有反应。

对于软极限,处理起来很简单,在程序中执行PA指令前检查tarP是否超出极限范围,如果超出了,就跳过PA不执行。

如果有硬极限,处理起来麻烦一点,在程序中执行PA指令前检查该轴是否因触发了极限而停止,如果是,就要先重置PT设置,然后检查前极限和后极限哪一个被触发,并对比当前值和tarP的大小,忽略向触发了硬限位的方向运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触发硬限位信号后,会退出位置跟随模式,导致PA指令出错,而指令出错又会中止程序执行,对于所有手轮的操作都没有反应。对于软极限,处理起来很简单,在程序中执行PA指令前检查tarP是否超出极限范围,如...



感谢刘工,软限位的我解决了,对与硬限位的对比当前值和tarP的大小,当前值是指_RPn吗?忽略触发限位方向运动是怎么实现的给个相反的值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与硬限位的对比当前值和tarP的大小,当前值是指_RPn吗?忽略触发限位方向运动是怎么实现的给个相反的值吗..



是对比_RP~a和tarP的大小。

忽略就是忽略,不执行,不能乱执行。

不能让手轮的操作者有机会觉得自己正转反转电机都向一个方向运动。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一定会在检查限位信号之前先来找你的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控学习" 的回复,发表在22楼        对内容: 【对与硬限位的对比当前值和tarP的大小,当前值是指_RPn吗?忽略触发限位方向运动是怎么实现的给个相反的值吗..】进行回复:       ...



不好意思刘工我还是不太会这个忽略,不执行是指PA~a=0吗,那怎么执行非限位方向的运动呢,该用哪个指令呢,还有重置PT是不是就是PT重新赋值0,再赋值1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刘工我还是不太会这个忽略,不执行是指PA~a=0吗,那怎么执行非限位方向的运动呢,该用哪个指令呢,还有重置PT是不是就是PT重新赋值0,再赋值1呢...



您是对中文有什么和我不一样的理解么?“不执行”,您一定非要执行点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控学习" 的回复,发表在24楼        对内容: 【不好意思刘工我还是不太会这个忽略,不执行是指PA~a=0吗,那怎么执行非限位方向的运动呢,该用哪个指令呢,还有重置PT是不是就是PT重新赋...



那非触发限位方向的运动该怎么执行啊,不是只要触发限位PT的跟随就会退出来,如果还用PA不是依旧bug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控学习" 的回复,发表在24楼        对内容: 【不好意思刘工我还是不太会这个忽略,不执行是指PA~a=0吗,那怎么执行非限位方向的运动呢,该用哪个指令呢,还有重置PT是不是就是PT重新赋...



刘工,我现在想了个法子暂时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用LDn去禁止对应的限位,限位禁止方向的运动不操作,但是现在如果一直向限位禁止方向转手轮,会提示QQ截图20230617170014.jpg,程序大概如下:

#AUTO

SH

LastM=_TPA

AT 0

#L1

IF(@IN[5]=0)

r=5/10

ENDIF

IF(@IN[6]=0)

r=5

ENDIF

IF(@IN[7]=0)

r=50

ENDIF

IF(@IN[1]=0)

~a="A"

ENDIF

IF(@IN[2]=0)

~a="B"

ENDIF

IF(@IN[3]=0)

~a="C"

ENDIF

IF(@IN[4]=0)

~a="D"

ENDIF

OriM=_TPA

OriS=_RP~a

OriV=_SP~a

PT~a=1

n=1

LD~a=0

#LOOP

AT-10

CurM=_TPA

tarV=(CurM-LastM)*r*100

tarV=@ABS[tarV]

IF (tarV<100)

tarV=100

ENDIF

SP~a=tarV

tarP=(CurM-OriM)*r+OriS

IF((_LF~a=0.0)|(_LR~a=0.0))

PT~a=0

IF(_LF~a=0.0)

IF(_RP~a<tarP)

JP#L1

ELSE

PT~a=1

LD~a=1

JP#L2

ENDIF

ENDIF

IF(_LR~a=0.0)

IF(_RP~a>tarP)

JP#L1

ELSE

PT~a=1

LD~a=2

JP#L2

ENDIF

ENDIF

ENDIF

#L2

PA~a=tarP

LastM=CurM

JP#L1,n=1

PT~a=0

SP~a=OriV

E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非触发限位方向的运动该怎么执行啊,不是只要触发限位PT的跟随就会退出来,如果还用PA不是依旧bug吗...



一、非触发限位方向的运动该怎么执行啊

正常执行,PA~a=tarP

二、不是只要触发限位PT的跟随就会退出来

的确不是

1、在运动过程中,触发了运动方向上的限位会导致PT模式退出

2、限位处于触发状态时,发送指令要求向限位方向运动会导致PT模式退出

前极限单独处于触发状态时,重置PT为1,用PA指令向后运动不会导致PT模式退出;后极限单独处于触发状态时,重置PT为1,用PA指令向前运动不会导致PT模式退出

三、但是现在如果一直向限位禁止方向转手轮,会提示

这是你的编程错误造成的。您把用于构成循环JP#L1放在了IF处理之中,当出现触发限位的形况时,变量LastM得不到机会被刷新,这造成间隔取样的计算错误,计算出的tarV越来越大,直到数值超出了SP指令的允许范围而导致指令语法出错。如果您觉得这个问题处理不了,可以直接用指令

tarV=_TVA*r

来代替

tarV=(CurM-LastM)*r*100

tarV=@ABS[tarV]

另外,构成循环的#L1和JP#L1不可以处于不同的IF和ENDIF之间,这样会导致IF和ENDIF不能配对执行,控制器会认为这是IF嵌套,而IF嵌套允许的层数有限,超出时会在执行某个IF语句时出现语法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控学习" 的回复,发表在26楼        对内容: 【那非触发限位方向的运动该怎么执行啊,不是只要触发限位PT的跟随就会退出来,如果还用PA不是依旧bug吗...】进行回复:        -...



好的,谢谢刘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控学习" 的回复,发表在26楼        对内容: 【那非触发限位方向的运动该怎么执行啊,不是只要触发限位PT的跟随就会退出来,如果还用PA不是依旧bug吗...】进行回复:        -...



刘工,我又改了一下程序,现在没有问题了,感谢

IF((_LF~a=0.0)|(_LR~a=0.0))

PT~a=0

IF(_LF~a=0.0)

IF(_RP~a<tarP)

l=1

ELSE

PT~a=1

ENDIF

ENDIF

IF(_LR~a=0.0)

IF(_RP~a>tarP)

l=1

ELSE

PT~a=1

ENDIF

ENDIF

ENDIF

LastM=CurM

JP#L1,l=1

PA~a=tarP

JP#L1,n=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控学习" 的回复,发表在26楼        对内容: 【那非触发限位方向的运动该怎么执行啊,不是只要触发限位PT的跟随就会退出来,如果还用PA不是依旧bug吗...】进行回复:        -...



刘工我现在遇到了一个指令问题,不知道是厂家B140问题还是就是这么设置的

如果我用DP指令定义位置,DE指令定义编码器,当我读对应的值的时候:

是因为当前位置只和编码器反馈值有关吗?那为什么MG_DEX反馈值不是编码器的反馈值

网友B:
要读编码器位置,用指令TP,或者_TPX。要读当前指令位置,用RP或_RPX。

对于DE、DP和_DEX、DPX的不同,指令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读编码器位置,用指令TP,或者_TPX。要读当前指令位置,用RP或_RPX。对于DE、DP和_DEX、DPX的不同,指令手册上有说明。...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刘工

网友C(2023-07-19):
引用 网友B:
要读编码器位置,用指令TP,或者_TPX。要读当前指令位置,用RP或_RPX。对于DE、DP和_DEX、DPX的不同,指令手册上有说明。...



刘工,我想问一下B140接了手轮我还能接闭环驱动器吗,现在想要手轮控制3个轴,但是这3个轴接的是闭环驱动器和闭环电机,我怎么感觉接了手轮没法接闭环驱动器啊,如果可以那该咋接啊,正常轴接驱动器,剩下的那个轴接手轮吗?如果不行,GALIL系列的控制卡哪一款能行啊,就是接了手轮还能接闭环驱动器和闭环电机,谢谢

网友B:
先要请教一下,您所说的“闭环驱动器”是指什么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要请教一下,您所说的“闭环驱动器”是指什么东西



就是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它对控制器的连接要求以及控制要求上,和普通的驱动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控学习" 的回复,发表在34楼        对内容: 【就是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进行回复:        --------------------------------------...



连B140的话没啥区别,就是把b140脉冲和编码器接到驱动器上,我试了b140X轴接手轮YZW轴连接带编码器的驱动器,能控制,但是看着编码器反馈的值不太对劲,刘工,就当初您那个程序里面的r影响的是什么啊,输出的脉冲吗?还有和加减速的关系大吗,我试了一下好像和加减速关系挺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控学习" 的回复,发表在34楼        对内容: 【就是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进行回复:        --------------------------------------...



刘工,请问这个手轮的倍率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脉冲当量吗?它连接B140后切换倍率体现在哪里,我看有人说是最小脉冲当量乘倍率为进给量,这进给量是不是等效于电机的相对运动啊,那驱动器设置细分影响手轮对电机的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连B140的话没啥区别,就是把b140脉冲和编码器接到驱动器上,我试了b140X轴接手轮YZW轴连接带编码器的驱动器,能控制,但是看着编码器反馈的值不太对劲,



没有区别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您就按照普通驱动器链接就可以了。

“不对劲”是个问题,但不是一个问题的描述,所以您也不能指望我能有什么解释。

对于“手轮的倍率”,您想要一个及你个确定解释,请咨您的手轮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