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LP3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使用说明(13)

楼主(2023-06-10):
一、软元件的作用和功能

1、软元件一览表

LP3系列PLC在编写梯形图时,请严格按照说明书规则进行编程,否则可能造成 PLC 梯形图运行故障。当LP3系列PLC出现运行故障时,按以下顺序进行 PLC 的复位。

● 断电后重新上电

● 在上电后的 1~3 秒的时间内,点击编程视窗的PLC 停止按钮

● 出现 PLC 已停止运行的对话框后,下载正确的梯形图以恢复LP3系列PLC的正常运行

● 后述所有掉电保持的软元件是指使能了此功能,即将 D8020 赋值 K2222。

2、输入继电器 [X]

● 输入继电器 X 作用是接收外部开关量信息,将接收到的外部信息送到 CPU,经过用户程序的处理由输出继电器 Y 控制外部设备,完成控制任务。因此在 PLC 的完整程序中,X、Y 是相互依存的。

● X 的基本功能是作位元件使用,也可将其组合作为字元件来处理MOV K2X0 D1000,此语句意思 X0-X7 的状态,按 X0 为低位,X7 为高位顺序排列,不够的位补零,组合成一个字,将值赋给 D1000

● 上述 K2X0 中的 2 根据需要可以是 1~8 中的任意值,设1~8n,KnX0 表达的意思是以 X0 为最低位,将 n*4 个以 X0 为起始的连续的 X 状态组合成字的值来处理。16 位操作时n<=4,n>4 时要按 32 数据操作。这样组合操作时注意 X 的起始地址编号,避免超出 X 的最大编号范围。

● 输入继电器根据接口硬件电路的不同,分为普通型和高速型(普通型与高速型具体指标参考硬件说明普通型无法做高速型使用,但高速型可做普通型使用。

3、输入继电器编号

输入继电器的编号是控制器输入端口对应的映射标识。这些编号使用 8 进制表达,因此不存在如 89 这样的数值。

4、功能与动作说明

● 输入端子是LP3系列PLC接收外部开关信号的窗口。

● 从输入端子接入的信号,在 PLC 内部经滤波、隔离电路处理,开关状态才被中央处理器读入输入映像区(关联到软元件输入继电器 X 的对应编号),赋予它继电器属性,具有常开触点与常闭触点。

● 这些常开、常闭触点可在梯形图程序内反复无数次使用。

● 特定编号的输入继电器X 通过一些专用指令或用法可以实现一些复杂功能高速计数、外部中断输入等见相关指令说明。

输入继电器 X 不能通过程序来驱动的(例如:[SET X0]、[RST X0]、[OUT X0]等属于错误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