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摸拟量控制停止后还有0.5HZ运行

楼主(2023-06-10):
施耐德变频器模拟量控制停止后还有0.5HZ

网友A:
很简单啊:变频器模拟量设置限定最低0.5Hz,此时只要有运转信号,那么变频器就是按照最低限定值运行

网友B:
变频器使能ON,有啥都正常。模拟线上干扰信号都有可能使变频器输出。

网友C:
看一下是哪个型号的变频器,控制菜单里有个虚拟模拟量输入,适当调节一下就行!

网友D:
频率输出如果频率还有显示,如果是这样只要电机在惯性停止中,是没有问题的,有的变频器按了停止,频率显示不是马上变为零的,它有一个减速时间。如果变频器按了停止,电机停不下来,频率也不渐变到零,那就是故障了。希望可以帮到您哦。出现此问题可以参考如下解决方法:1:当碰到这种问题,第一检查参数设置,变频器都会有频率上下限制设置,检查一下此参数设置是多少。2:为了配合系统的控制,变频器会有多种频率给定方式,外部端子,电位器,模拟量等,将给定信号改成操作面板,启动一下看能否达到正常频率,如果不行证明变频器故障,如果可以应检查频率给定源是否存在故障。应该是给定频率低于变频器的停止频率导致(变频器有个启动频率,有个停止频率。启动频率就是收到启动命令后马上输出的频率,停止频率就是给定频率小于此值就输出0HZ)

网友E:
模拟量只负责控制转速 启停要靠另外一个量去控制啊

网友F:
这个应该是设置的最低运行频率下限吧

网友G:
一、变频器和上位机都显示0.5Hz,检查变频器参数设置

二、只是上位机显示0.5Hz,检查模拟量信号线是否屏蔽层接地,模拟量反馈信号是否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