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P 算是取反指令吧?

楼主(2023-06-11):
跟信捷的cml一样吧?.。。。。

网友A:
怎么会一样呢?

信捷的CML指令的操作对象为16/32位数据,ALT操作对象为位数据。

HAVE FUN!

网友B:
LD X0

ALTP Y0

按一下X0,Y0=1,再按一下,Y0=0,交替输出

很多时候用于控制设备暂停

网友C:
单按钮启停用这个指令还是比较方便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查了手册应该和信捷的ALT指令相同吧,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