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Profinet网关连接防水称重仪表

楼主(2023-06-12):
本案例是客户现场有RS232协议的称重仪表一台,需要接入到西门子Profinet网络中,但是没有办法直接使用,

需要通过RS232转Profinet网关实现,所需设备:西门子1200PLC一台、RS232转Profinet自由协议网关一台、

防水称重仪表一台;

1、使用方法,首先创建新项目文件;

2、安装GSD成功后,打开硬件目录将安装好的GSD文件添加到组态中,RS232转Profinet网关和PLC还没有

进行连接处在未分配状态;

3、点击未分配与PLC进行连接后就可以对RS232转Profinet网关的属性进行参数的设定;

4、RS232转Profinet网关属性,修改RS232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设备名称中不要

带*./这类符号),需要注意的是设置PROFINET设备名称时,不要勾选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

5、添加需要的输入(inptu)、输出(output)字节数。添加字节数根据需求进行添加;

6、根据下图所示,设置好参数后就可以下载并装载到PLC;

7、打开RS232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

8、RS232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中,要设置设备名和IP地址并且与博图的RS232转Profinet网关组态要

完全一致。RS232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中,本案例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进行配置,需要注意的是:

设备名不要添加/*-这类符号;

9、RS232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中,本案例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进行配置;

10、RS232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中,右键子网添加节点,根据天平手册设置波特率等其他相关参数;

11、RS232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中设置好所有参数后,进行配置下载;

12、打开防水称重仪表手册,设置好设备的232总线参数(输出方式,波特率数据位置等)注意:

RS232转PROFINET网关波特率最高为115200,如需更高波特率请联系定制,设置RS232转PROFINET网关

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与PLC保持一致);

13、设置RS232转PROFINET网关232参数;

14、RS232转PROFINET网关可设置为主从模式和生产/消费者模式、主从模式需要从站应答方可继续发送

指令、生产消费者模式输入与输出互不干扰,物理标准改为232接口模式,RS232转PROFINET网关分为

3个232口需要单独设置可分别带三台232设备;

15、设置RS232转PROFINET网关的232参数波特率数据位校验停止位等(与连接设备保持一致),以生产

消费者模式为例,添加生产者或者消费者;

16、添加消费者接收设备数据;

17、根据设备手册得知,仪表有三种发送模式;

18、由范例可知仪表发送字节数为12个字节,所以数据长度为12;

19、数据长度设置为12如长度不对那么从站数据长度对应不上则会被RS232转PROFINET网关废弃,不会发送

到PLC。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对应PLC的I地址IB68.配置完成后下载至RS232转PROFINET网关并重启后即可使用。

20、同理将发送设置成对应的数据长度,如果从站没有回复,可以把RS232转PROFINET网关换成生产消

发送即可。内存映射起始地址1500对应PLC的Q地址起始本例为QB64开始;

21、配置好后将工程下载到RS232转PROFINET网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