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资料取样最后一个通道没取样

楼主(2023-06-12):
请问这个mov H4B4F D620是干嘛用的?

我把通道3改成浮点数,后面的D寄存器也顺后移了,改完程序发现这个历史记录最后的检测结果字串不显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不就是ASCII码与16禁止的转换吗,其中还用到高地址低字节的规律,其实就是用16进制表示OK,你也可以我那个$MOV

网友B(2023-11-07):
表示传送OK到D620。字节加长后,存盘数据地址错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