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LP3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使用说明(14)

楼主(2023-06-12):
一、软元件的作用和功能

1、动作时序

PLC 通过反复执行下面所示的处理,进行顺序控制。采用这种成批输入输出方式时,如图所示, 输入滤波器和输出元件的驱动时间及运算周期也会出现响应滞后的情况。图片1.png

2、输入处理便利功能

高速输入单向、双向、AB 相[高速计数器]功能

由于高速计数器是以中断方式对从特定的输入继电器读入的高速脉冲信号进行处理,不受运算时间长短影响。

计数的结果或是使用高速计数器专用比较指令立即输出,或是对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用高速计数中断方式执行特定的处理程序。

相关指令:DHSCS(高速比较置位)、DHSCR(高速比较复位)、DHSZ(高速区间比较输出)、DHSCT(高速表格比较输出)REF(立即刷新输入输出)

读取最新输入信息[输入输出刷新]功能

在成批刷新方式下运行的输入信号,只能在 0 步梯形图运算之前被成批读入输入映像区。在执行 END 指令时成批输出经运算处理的输出信息。

输入输出刷新指令,可以在程序运算过程中获取输入的最新信息,立即输出运算结果。相关指令:REF(输入输出刷新)

X0~X7 上升沿计数功能

在成批刷新方式下运行的输入信号,对输入信号的响应、处理速度受硬件接口、运算时间影响,在梯形图运算过程中,监控X对应的计数器可查看输入信号上升沿个数地址对应关系见下表。

3、程序应用

利用 4 个开关 X0-X3 共同控制一个灯 Y0,要求任何一个按钮按下灯亮,松开灯灭,且任何两个按钮按下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