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用接近开关测量转速.求简单程序。

楼主(2023-06-13):
小白一个。。。

松下FPX0。用接近开关测量转速(每转一圈的时间)。一分钟最快也就300转的样子,精度要求不十分高,求简单梯形图.。

X0是电机启动   X1是电机测速接近开关   D0里的数是一转的时间(毫秒) D2里是转速(每分钟多少转)

如果转速高 你可以用10毫秒 或者1毫秒的定时器  用10毫秒的  用6000  用1毫秒的用60000除

网友A:
搞个编码器测速比较好一些,你这测速误差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编码器测速比较好一些,你这测速误差太大了



我是测工作速度的,误差不会差很远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搞个编码器测速比较好一些,你这测速误差太大了】进行回复:        --------------------------------...



不过你这想法不错,可以检测是否电机堵转

网友B:
松下用了高速计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陵水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搞个编码器测速比较好一些,你这测速误差太大了】进行回复:        ---...



你有没有?发个梯形图参考下。谢谢

网友D:
,不知道对你还有不有用,松下的计时器是减计数器,EV0是计时器T0的经过值,所以复位跟三菱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