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循环工作

楼主(2023-06-13):
各位大神,在下新手一名

我现在用昆仑通态触摸屏读一个设备,它置1时,设备启动,置0时,设备停止,我要让它启动2分钟停止10分钟,后面一直按这个要求循环工作。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A:
读什么设备?

网友B:
t=t+1

if t<=120 THEN

开关=1

else

开关=0

endif

IF t=720 THEN t=0

网友C:
类似做个按钮,在按钮里面写入脚本,脚本内容可以参考二楼。

网友D:
脚本参考二楼,注意设置脚本循环时间

网友E:
用启动10秒停止20秒做了测试,没问题。

二楼的脚本很ok,唯一有一点就是最后一句为了以防万一(万一循环到720的时候系统卡了一下,假设卡了一秒,等于了721,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秒数就永远再增加了,不会为0了,所以为了以防万一,应该写成>=),应该将t=720写成t>=720。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启动10秒停止20秒做了测试,没问题。二楼的脚本很ok,唯一有一点就是最后一句为了以防万一(万一循环到720的时候系统卡了一下,假设卡了一秒,等于了721,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秒数就永远再增加了,不会为...



谢谢指正

网友F:
如果是窗口的循环脚本,只需要双击窗口空白处,打开循环脚本标签,就可以修改循环时间了。如下图。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今天我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江湖再见-余辉"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用启动10秒停止20秒做了测试,没问题。二楼的脚本很ok,唯一有一点就是最后一句为了以防万一(万一循环到720的时候系统卡了一下,假设...



丫头客气了   你才是大拿

网友G(2023-10-06):
太好了

很有启发

网友H(2024-02-28):
需要了解PLC或者一体机,可以发资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