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LP3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使用说明(15)

楼主(2023-06-13):
一、软元件的作用和功能

1、辅助继电器[M]

辅助继电器 M 同输出继电器 Y 一样,可以被 PLC 内各种软元件的触点驱动。但 M 不能直接与外部端子相连,仅起辅助逻辑运算的作用。它的常开常闭触点在梯形图程序中可以无数次反复使用。M 在使用时既可作位元件也可作字元件(必须拼成字的形式,如 K2M0)。

上述 K2M0 中的 2 根据需要可以是 1~8 中的任意值。设1~8 n,则KnM0 表达的意思是以 M0 为最低位,将 n*4 个以 M0 为起始的连续的 M 状态组合成字的值来处理,这样操作时注意 M 的起始地址编号, 避免超出 M 的编号范围。

2、辅助继电器编号

M0~M3071 为普通辅助继电器区,可做触点判断及逻辑运算,无使用限制。

M8000~M8255 为特殊辅助继电器区,此区域继电器的状态往往是被系统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比如M8002 为上电第一个扫描周期被接通。特殊辅助继电器在一般情况下,只做触点作导通判断使用,应尽量避免修改此区域辅助继电器的状态,以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

3、功能与动作说明

LP3系列PLC辅助继电器的线圈与输出继电器一样,LP3系列PLC的各种软元件的触点驱动。它的常开常闭触点在梯形图程序中可以无数次反复使用。但是,该触点不能直接驱动外部负载,外部负载只能输出继电器 Y 驱动

4、序应用